【电动汽车拆解】DC-DC转换器(四):提高电压转换效率

楼主(2010-03-24):
【电动汽车拆解】DC-DC转换器(四):提高电压转换效率

网友(2009-10-29):
打印 E-mail

图1:本田新款混合动力车“Insight”的后座周围采用小型化PCU(功率控制单元)。原来配置在后座后面,通过小型化,得以配置在行李舱下面。后座后面可以当作行李舱空间使用。(点击放大)
  TDK已开始向混合动力车及电动汽车提供“DC-DC转换器”。电动汽车充电电池的电压高达数百伏。DC-DC转换器将充电电池的电压降至14V,提供给铅蓄电池。再把铅蓄电池作为电源驱动发动机的辅机类、雨刷及前照灯等器件。

  世界首款量产混合动力车的投入使用已经12年。包括TDK在内,DC-DC转换器单位体积的功率密度逐年提高,估计今后也是这一趋势。

  TDK的DC-DC转换器于1997年实际应用于混合动力车。本田将在现行的“思域混合动力车”和新款Insight上采用(图1)。还被部分海外厂商应用于混合动力车。

  Insight之所以采用TDK制造的DC-DC转换器,是因为能够满足小型与轻量化的要求。本田对Insight减小了包括DC-DC转换器和逆变器在内的PCU(功率控制单元)尺寸及镍氢充电电池的尺寸。这些器件在思域混合动力车中曾配置在后座后面,而在Insight中,却配置在行李舱下面,以使行李舱的可用空间比以前增大。DC-DC转换器的小型化有利于扩大行李舱容量,降低成本。

图2:Insight采用的DC-DC转换器将混合动力车配备的数100V的充电电池电压降至铅蓄电池的14V电压。Insight采用的方式(空冷式)。(点击放大)
  Insight上使用的最新款DC-DC转换器与思域混合动力车上配备的原产品相比,重量减轻45%,容积减小5%(图2)。重量低于1kg。转换效率确保在90%以上。

省去交流发电机

  混合动力车及电动汽车导入DC-DC转换器之后,可省去交流发电机。交流发电机利用发动机的旋转发电,发出的电为铅蓄电池充电(图3)。电动汽车的充电电池容量很大。因此,以充电电池为电源,能够利用DC-DC转换器为铅蓄电池充电。从而可以省去原来的交流发电机(图4)。Insight就未配备交流发电机(图5)。

图3:汽油发动机车配备交流发电机利用发动机转动交流发电机,为铅蓄电池充电。(点击放大)

图4: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不需要交流发电机利用DC-DC转换器降低充电电池的电压,为铅蓄电池充电。(点击放大)

图5:Insight的动力传动系统未配备交流发电机。(点击放大)

  使用充电电池和DC-DC转换器,可以不必考虑发动机的转速而为铅蓄电池充电。原来的汽油发动机车,当发动机转速低时,如果同时使用空调、立体声及车灯等,有时“电池的电量会用尽”。即使发动机仍在运行,有些条件下也会出现电力不足现象。

  而如果像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这样使用充电电池和DC-DC转换器,便可不必考虑发动机的转速而使用电力。(未完待续,特约撰稿人:近藤朋之,TDK电力系统业务集团EV电源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