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IIC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3-24):
程序中用到IIC中断。
请问怎么知道是发送还是接受引起的中断呢?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如果不知道,数据如何处理呢?

楼主:
忘了说了,从机方式。

楼主:
大概知道了。需要检查HAAS、SRW位,在设个标志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定义了中断以后,不管是主机方式
还是从机方式,只要发送数据或者收到数据就会进入中断?
谢谢!

楼主:
怎么光是我在说呀?
这个问题我又明白了。
主机不会进中断,没有中断源。

网友A:
其实这些问题,你实际调试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