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写modbus通讯协议

楼主(2010-03-24):
各位大虾,用单片机做modbus的话,协议定义的保持寄存器是16位的,但是如果用8位的单片机做的话,03功能码中读取的保持寄存器(16位)是是怎么对应到单片机中的数据存储器(8位)中的呢?对应关系是什么呢?

网友A:
你搞个INT型就是16位了

楼主:
我这样说吧,如果用单片机做下位机,modbus协议定义的保持寄存器的的地址是不是就是单片机的数据存储器的地址?看了协议,感觉好像不是一回事

网友A:
那个地址是协议定义的一个地址

楼主:
比如说,我用上位机通过这个协议定义的这个地址来读单片机内的变量,这个变量是存储在8位地址的存储器内的,那请问协议定义的这个地址怎么和单片机的存储器的地址对应起来呢?

4# 原野之狼

楼主:
比如说,我用上位机通过这个协议定义的这个地址来读取单片机内的变量,这个变量是存储在8位地址的存储器内的,那请问协议定义的这个地址是怎么找到单片机内存储变量的地址呢?

网友:
那个地址乘以2嘛,然后间接寻址,这样就是两个字节了,可以读00H到7FH的所有空间

网友B:
哎,学了单片机的基本知识,对这提问没有什么见解,就来帮你们顶一下!

网友C:
这个地址应该是与单片机内部存储器的地址是无关的。不知道lz明白功能码01,02里地址的意思没?如果理解了,这个应该和那个一样。

网友C:
那些地址是人为定义的,比如下位机有10个LED,我把它编上号,如00-09,这里的00-09就可以理解为MODBUS里的地址。例如,上位机要想读取下位机第3个LED的状态,就可以向下发送02地址。下位机看到02地址就知道上位机要读取的是第3个LED的状态。

楼主:
比如说,我的一个变量在单片机存储器内的0x30地址里,上位机怎么找到这个地址读取出来呢?

网友:
10楼的做法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但个人认为最好还是用单片机实际地址的好,以便通用性好些。

楼主:
举个例子吧

读取单片机首地址40H的内容,为什么发送消息帧寄存器地址的高地位是00H和00H

楼主:
读取单片机首地址40H的内容,为什么发送消息帧寄存器地址的高地位是00H和00H

网友:
哎,你随便从哪里给它抽取两字节的数字给它发送回去,触摸屏才不会知道呢。你这个就是10楼的做法,骗上面触摸屏

楼主:
那触摸屏要读取采集到的压力值,我总不能把温度值给它发送出去吧,呵呵

现在触摸屏要读单片机40H,41H里面的值,发送消息帧写个 00H,00H,算个什么意思?

网友:
那人当初设计屏幕界面时屏幕上的温度显示单元地址弄成了0000H,它当然要给你发一个这样的地址过来呀,单片机上温度放在40H,41H,所以当然就要把放在40H,41H的数据发送给触摸屏了。就跟我前面说的,屏幕和单片机地址没有做成按顺序一一对应,不太好。很简单的地址关系呀,要不楼主说的是另外回事

楼主:
这个0000H是温度显示单元的地址吗?看了一些例子,好像不是的

网友:
很简单,你去下载一个支持在线模拟功能的触摸屏编辑软件,编一个最简单的界面来在线模拟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0000H这个地址是协议定义的地址,不是单片机内部的存储数据的地址,他们之间有个对应关系

网友D:
我是菜鸟,我认真看了,晕得一塌糊涂!

网友D:
是不是下位机收到了功能码,然后下位机编程处理这个功能码对应的读写单元的地址中的数据(比如,我读到03功能,然后我指定把68H之后的字节给它,这样可以吗?)

网友:
不错,你的理解是对的:P

网友D:
有编好的modbus协议的程序吗?最好是看一下,加深认识。还有就是校验怎么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