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一个程序 下载到两块 STM8的三合一板上结果不同啊

楼主(2010-03-24):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同一个程序 同一个cosmic  下载到 同一系列的两块 STM8的三合一板上 结果 有巨大的差距
我用的是STM8s207sb  在用 驱动12864的时候 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显示 后来更换了同学的板子 是可以显示的  现在我的板子 要不是显示乱码就是不显示
两块板子用的同一个程序 同一个电脑下载的 相同的连接方法 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差距啊
我选的是 PB作为数据输出PC_1,2,3,5作为12864的控制口

网友A:
时序问题,请使用示波器对照数据手册检查。

网友B:
两个板子的时序为什么会有差别呢

网友A:
驱动12864的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序要是有错误的话,那不应该有一块板子可以显示,另一块 不能显示啊~两块板子都是~~三合一的开发板~~时序我查过是按照12864的时序图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