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测频率差的问题,高手帮忙啊!(在线等)

楼主(2010-03-24):
如题,传感器有两路脉冲信号过来,要测出这两个频率之差。我本来打算直接用单片机的两个中断口计数,定时器计时。但后来一想,有点问题怕中断忙不过来。

两路脉冲频率不是很高,但是是连续变化的,而且要连续测量,最高频率不会超过10K。

高手给指点一下迷津吧。

楼主:
自已坐个沙发先。

网友A:
你的方案可以试下,不过中断检测设置成上升或下降延有效  定时器每秒都比较一次 还有就是你怕中断忙不过来的话可以提高主时钟频率咯

网友B:
定时器每秒都比较一次
--------------------------------
这个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