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双向可控硅导通时负载两端只有十几伏电压

楼主(2010-03-24):
之前我发过相关帖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A:
从你的图中看不出是如何检测交流过零的。
请将检测交流过零部分补上。

这类问题,一般应该先用示波器看看电流波形。

楼主:
过零检测在单片机的6脚上,测试过可控硅两端的电压,居然有180V,怪不得负载灯泡只有微亮。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能控制可控硅导通和关闭,那为什么可控硅两端还会有电压呢?

maychang及其他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过零检测在单片机的6脚上”
和没说也差不多。
需要知道过零检测的电路。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能控制可控硅导通和关闭”
你怎么知道控制信号已经使晶闸管导通?

楼主:
过零检测电路像下图是否对呢

至于晶闸管有没有导通,我加大VGT在试试看

网友A:
这样检测过零完全错误。
所以昨天看到这里,我并没有认为这是过零检测。

这样接,暂且先不看C5,检测的实际上是D2D5等整流滤波电路两端电压。
但电路中串联了C2限流,而电容中电流与电压的相位相差90度,电流超前。那么D2D5等这部分两端电压就不可能与220V相位相同,而是大约也超前90度(不到90度)。这样怎么可能正确检测到交流220V的过零点?
C5更添乱,R4C5用在这里,目的大概是低通滤波,殊不知这样又改变了相位,这次是落后,大约18度。

楼主:
这样检测过零完全错误。
所以昨天看到这里,我并没有认为这是过零检测。

这样接,暂且先不看C5,检测的实际上是D2D5等整流滤波电路两端电压。
但电路中串联了C2限流,而电容中电流与电压的相位相差90度,电流超前。 ...
引用 网友A:
我用示波器测过相位,虽然电压滞后90读(不到),但是18度的补偿使其相差90。过零点还是一样的

网友B:
我最近也在做可控硅调压的电路。
路上在说过零检测的问题,其实你的零点检测准了,负载未必就有220v。
如果是容性负载,会有充放电的过程,电压是不稳定的。
我的电路接纯电阻负载,负载的电压从0-220V可调,但是接到容性负载,电压就不稳定了。

网友B:
建议你测一下负载,或者换个负载试试看

网友C:
用可控硅调相法来调压必须准确检测交流过零点,这是导通相位控制的基准。

网友D(2012-12-04):
留个印等结果

网友E:
要好好的学模电

网友F:
亲,过零的那个MR级电阻要接到降压电容前面,是否要接钳位二极管,就看你单片机是否支持单电阻过零了,如果使用仿真器的话要小心点,仿真的时候要把调制成5V-0V的方波,要不然你仿真器挂了。这种电路我们经常使用。

网友F:
接到L线过保险丝那里,还有那个CBB电容一般要400V的吧,250V电压有点低。

网友G:
给你以下几个建议
1、过零触发端接到保险丝后面,阻容降压前面。最好在102P的电容并接一个稳压管。用示波器确认过零信号完全没问题。
2、阻容降压电容要用CBB21 1UF 400VAC的(如果有条件可以使用好的安规电容),放电电阻要用1M。
3、去掉C6 C8 ,最好加三极管推双向可控硅,因为技术手册中BT131好象触发电流要到5mA.实际过程可能还要大。
4、用示波器同步抓取过零信号和触发信号,并检查是否完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