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2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0-03-24):
spi, IO, ni, ST, gp
本人使用SPI2读写flash M25p32
配置如下
   /* Configure SPI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FLASH_PIN_SCK | SPI_FLASH_PIN_MISO | SPI_FLASH_PIN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PI_FLASH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O for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FLASH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PI_FLASH_CS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_FLASH,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PI  */
   SPI_Cmd(SPI_FLASH, ENABLE);

数据发送给flash,m25p32已经回复数据,MISO数据口有波形,但是,接收寄存器内始终没有数据

网友A:
读数据的程序贴出来。

网友B:
void FlashPageRead(u16 page,u8 *Data)
{
        u16 i;
        FlashWaitBusy();
        Select_Flash();
        SPI_Flash_SendByte(PAGE_READ);
        SPI_Flash_SendByte((u8)(page >> 6));
  SPI_Flash_SendByte((u8)(page << 2));
  SPI_Flash_SendByte(0x00);//3个字节
  SPI_Flash_SendByte(0x00);
  SPI_Flash_SendByte(0x00);
  SPI_Flash_SendByte(0x00);
  SPI_Flash_SendByte(0x00);
  for (i = 0;i < 528; i++)
        {
                Data[i] = SPI_Flash_ReadByte();
        }
        NotSelect_Flash();
}

u8 SPI_Flash_ReadByte(void)
{
  return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
希望能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