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大师多多指点! 单片机技术

楼主(2010-03-24):
本人是新手 只懂一点单片机入门知识,现在第一次做项目
     要求实现 设备正常启动需要2个 输入220v,输出 5V 40A的的开关电源,现供给3个开关电源, 2个为供电,其中一个为备用,即在某个开关电源坏的情况下 第三个电源能够启动继续给予供电。
      我想这对21IC的大侠来说是个非常简单的项目,但对于我还是有点难度,我也就会写点流水等,一些非常简单的程序,没实际应用过到具体项目,现在都无从下手,希望大师们给与指点,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两个开关电源工作时是否共地?抑或是独立的?

楼主:
思路是不是 判断输出电压是否 等于5V 如果 输出电压 大于或小于 5伏 4.7-5.3就判断为该电源损坏 ?

楼主:
公司目前是用5个继电器来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我想自己用51单片机来做做看。确不知道怎么动手?

网友B:
问题是你开关电源后面的是什么东西,有资料需要备份吗?对断电后供电的时间响应是多少,也就是某个开关电源坏了后需要多久接上新的开关电源供电才对整个工作没有影响,按照你的说法原来是用继电器来实现的话,那响应时间就不是问题:你用二个外部中断去检验二个开关电源的供电,当检查到坏的情况就启动后备开关电源了,整个过程注意控制部分的响应时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