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大师多多指点! 单片机技术

楼主(2010-03-24):
本人是新手 只懂一点单片机入门知识,现在第一次做项目
     要求实现 设备正常启动需要2个 输入220v,输出 5V 40A的的开关电源,现供给3个开关电源, 2个为供电,其中一个为备用,即在某个开关电源坏的情况下 第三个电源能够启动继续给予供电。
      我想这对21IC的大侠来说是个非常简单的项目,但对于我还是有点难度,我也就会写点流水等,一些非常简单的程序,没实际应用过到具体项目,现在都无从下手,希望大师们给与指点,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什么单片机做?

网友B:
呵呵,项目听起来挺简单的,不错操作其他还是有些难度的
demo可以用220继电器切换电源开关,将输出电源接到5v继电器线圈上,开关直接接到单片机IO上,IO要加上拉电阻,通过IO电平确认设备供电是否正常,进行控制

网友C:
看来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呀!
没看懂,你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三个电源必须有两个正常工作啊?
就这要求庅?
如果哦是这样,单片机就没必要了吧,两个电磁继电器就搞定了。。。

楼主:
是啊 2个必须正常工作,正常工作时备用电源不工作,其中一个坏了的情况下,备用的才供电。

楼主:
公司目前是用5个继电器来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我想自己用51单片机来做做看。确不知道怎么动手?

网友D:
从实用来讲,用继电器实现这个功能又简单又可靠,用单片机又麻烦又不可靠。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
这个我觉得 你可以当成一个项目来做 练练手 ,但是稳定起见 还是继电器吧。给大家说个个案 我们这里05年建设一个 火力发电厂 当时是美国一家负责自动化控制设计施工的 我们处于新奇去哪里参观学习,主控室 全是液晶墙观测老气派了 到了一次调控看看基本上都是继电器 听那里技术人员说 老美给了50年稳定运行的保证 ,主要得控制继电器 3年更换 第一次更换期 由美方无代价更换以后都要自己更换了 老美的半导体行业算是世界级的了,为什么用继电器做控制 用于电力等关键的行业主要是稳定。

网友G:
观望 寻求经验!!!

网友H:
还是使用继电器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小弟学习了,继电器还有这么好,怪不得都是美国制造。公司开发部总工也是说用5个继电器做这个项目的。

网友I:
单片机在复杂工况下,可靠性比继电器差远了。

网友J:
为什么继电器会比单片机可靠呢?难道是指干扰?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都谈继电器去了,【检测电源是否损坏】还是要电路来做的,在电源输出端用两光耦接成与非逻辑即可,

具体需要:2个电阻,2光耦,1继电器
接法:电阻就不用说了,两光耦输出三极管E极接地,C极相连接继电器(继电器用欧姆龙高灵敏G5V-1,G5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