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问题新手求助

楼主(2010-03-24):
画原理图过程中,用快捷键CTRL+R旋转元件,发现只能旋转到只能向下,和向左,
怎么也转不到上和右,请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2010-05-18):
按ctrl+r左右翻转,shitf+ctrl+f上下翻转,或选中元件时单击右键选择。。。

网友B:
CTRL+E移动元件过程中,按TAB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