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继电器大电流,程序不停复位

楼主(2010-03-24):
由于复位电路,ARM和继电器距离比较近,当继电器吸合时导致程序不停的复位,在不改动板子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现象?
用示波器量3.3V和所有电源输出如1.8V,5V波形,电压都有跌落和震荡,发现在继电器动作时电压跌落很厉害

网友A:
复位应该不是因为ARM和继电器距离近,应该是继电器的电流大,稳压器件不能提供那么大电流导致电压跌落。
继电器是多少伏的?吸合时消耗多大电流?5V,3.3V,1.8V都用的什么稳压器件?

楼主:
复位应该不是因为ARM和继电器距离近,应该是继电器的电流大,稳压器件不能提供那么大电流导致电压跌落。
继电器是多少伏的?吸合时消耗多大电流?5V,3.3V,1.8V都用的什么稳压器件? ...
引用 网友A:

板子是48V供电的,继电器吸合时0.7A。 LM1117-3.3   1117-1.8,  5V是DCDC芯片,由48转成5V,然后5V再给3.3,1.8供电

网友B:
单独的电源对继电器进行供电噻。。。

做的板子肯定是通信板吧、、48V,哈哈

网友C:
继电器吸合的瞬间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是这个导致单片机复位了。应该采取办法隔离。比如光耦隔离。。。

网友D:
用48V供电。

网友E:
滤波的电容加大一点,换个电流大一点的稳压IC

网友F:
最好采用不同电源,然后隔离

网友G:
最好还是该下板子,每次都要改动还不如一次改好,在继电器和供电端串个合适的电阻(能到达80%以上的电流),然后在继电器的供电端对地加个大电容,同时继电器并续流二极管,最好加RC吸收电路。这样在电源功率稍微小点时能正常工作,如果电源功率小的多就不行了
不知道0.7A是不是继电器稳定后的电流,要是的话也太大了吧,应该选用驱动电压高的继电器,同样的触点容量电流小,实际时线圈的功率一样

网友H:
采用不同电源供电,继电器触点使用RC

网友I:
在继电器的两端加一个in4148二极管,立竿见影!

楼主:
在继电器的两端加一个in4148二极管,立竿见影!
引用 网友I:

你指的是续流二极管吗?是在线圈加还是在触点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