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常用的关于包的概念的疑惑

楼主(2010-03-24):
在USB调试软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概念:
Packet size:
Buffer count:
Frame per Buffer:
Packet count:
我对这些的理解是:
Frame 表示传输一帧的数据,在高速应用的情况下,1ms的间隔传输一帧,而每帧又分为8个微帧uFrame.
Packe Size: 表示的是一个数据包,在一次传输的过程中包括一个令牌包、一个数据包和一个响应包;
Buffer count: 是使用Buffer的数量,一个端点可以有多个Buffer,而一个数据包可以包含多个Buffer,如ISO传输模式时最多可以包含3个1024大小的Buffer;
Packet count:这应该是Packet的数量
Frame per Buffer: 这个参数我就不是很明白了,还请清楚这个概念的不吝指教!谢谢!
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些资料,USB以包(packet)为单位进行数据的传输,而帧应该是最大的,PC没隔125us访问一次USB设备,可以获取一个uFrame的数据,这一个uFrame可以包含有多个数据包,如上面说的3个包(令牌、数据、响应),每一个包又可以包含多个Buffer,因此,我觉得应该是一帧有多个Buffer,但在软件上都是Frame/Buffer,应该是我理解有问题,但我又不是很明白,还请理解的指教!
谢谢!

网友A:
USB协议确实很恶心,
事件很多,很难理解,
等高手来解释。

网友:
USB协议真的好复杂,
有时能给详细的解释解释吗?

网友B:
我都不敢用,呵呵

楼主:
呵呵,我现在自己找到了!
Packet Size: 表示的是你为每一个USB设备传上来的数据开辟的空间的大小
Buffer count:表示的是PC为接受数据所开辟的缓冲区的数目
Frame/Buffer: 表示的是没一个Buffer所存的Frame也就是Packet的数量
Packet count: 表示的是所要接受的数据包的数量,这个包数必须能够被buffercount*(Frame/buffer)整除
通常在上位机软件设置的时候,buffercount=2, Frame/buffer=10;

网友C:
还没做过USB,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