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差分传输问题

楼主(2010-03-24):
求教,.SubLvds在差分信号的+-接收端间并一个100R的电阻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常温可以工作,但是在-30C就不能工作了。
但要是把这个电阻换成50R,常温和低温都可以工作。

再补充几点
在低温下clk pk-pk288mV dat 320mV
在常温下clk pk-pk394mV dat 392mV

这个差分信号频率大约在400MHZ
共模电压0.9V
差分电压150mV
SubLvds

请问:
     1.在差分信号的+-间并一个100R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2.出现上面的原因是为什么?
     3.是clk与dat的电压差值过大使电路时常吗?

谢谢!

网友A:
线路终端匹配电阻。

楼主:
这个匹配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常温可以工作,但是在-30C就不能工作了。
但要是把这个电阻换成50R,常温和低温都可以工作。
想知道原因。
谢谢。
2# 兴隆

网友B:
电阻是阻抗匹配的作用,属于并行端接的一种。具体的要分析你所使用的差分传输线的电平接口类型(lvds,lvpecl等),注意串、并端接和接口的匹配问题。建议去下个接口的标准看看。

网友C:
匹配电阻的作用是吸收入射波(减少反射波)。换成50R后能工作是因为通路中的特性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导致按常规的匹配不再合适。具体要根据实际分析哪些部分的参数随温度变化而漂移了。

网友B:
不是用差分信号传输的吗?看看接口是什么电平,好做端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明白大哥的意思,能不能说得再细点。

网友D:
可以简便的理解为改变(应该是减小)了输入阻抗。

楼主:
再补充几点
在低温下clk pk-pk288mV dat 320mV
在常温下clk pk-pk394mV dat 392mV
是clk与dat的电压差值过大使电路失常吗?

网友E:
低温时输出阻抗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