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24):
附件是驱动器电路图,输出端负载是线圈,电源供电是36V/7A,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常遇到烧掉靠近电源端的MOSFET功率管,或发烫,而另外一个MOSFET完全没事,散热片也加了,请大家讨论讨论,给点意见,可以发邮件lhyhan21@126.com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A:
要在上端Mos管的gs两端加一个10V稳压管。

楼主:
你好,能否再解释详细点,谢谢!
2# zjp8683463

网友B:
也是!为什么加个 稳压管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