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板耳机麦克的输入输出部分需要做阻抗匹配吗?

楼主(2010-03-24):
第一次做音频,4层板,需要做阻抗和等长线吗?

网友A:
音频是低频模拟信号,走线用不着等长。但是作为信号输入肯定要跟信号源匹配。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音频大概都是20K-200K的吧,信号输入怎么匹配?

网友A:
楼上错了,是20HZ-20KHZ。看看电工原理吧,输入阻抗跟输出阻抗相等传输的效率最高。

网友B:
不明白就要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