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推荐一反向漏电流超低的二极管!

楼主(2010-03-24):
保护信号用的,信号内阻近100K,一开始用的是4148,发现温度一高(60度)时有误差,一查手册才知道此时4148在20V下有近50nA的漏电流,近0mV的信号上叠加了快5mV的电压了......

请兄弟们推荐一个便宜常用的漏电流超低的二极管,理论值最好能能降到4148的10倍以下......谢谢

楼主:
另:PCB已经成型了......所以不能更换电路了,封装是4148贴片(玻璃管那种,大小跟1206差不多大的)......所以最好是跟4148样子差不多的二极管

网友A:
不一定是4148漏电,有可能是4148受到光照。
将二极管用不透光材料封起来试试看。

网友B:
1N4148有方形黑色塑封的

楼主:
同样的条件下,温度高时有明显变化,都是封在盒子里,光线应该没有(至少没有变化)......

网友B:
温度升高PN结漏电流当然增大了

楼主:
就因为漏的太大了,影响到信号了,所以才要寻找一个替代品......

实在不行就只能改PCB用三极管了......

楼主:
1N4151好象还行,但看样子不是很通用的一个管子,还不如用一个三极管来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