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开机瞬间开关管上的尖峰怎么去除?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24):
反激都存在这个问题,原因是环路尚未建立之前,占空比超级大,漏感储能比较大,超过了RCD的能力。

改善办法:加软启动,或RCD的D用软恢复(如1N4007,记得串个几十R电阻)

网友A:
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启动电源回路的时间常数长达零点几秒,时序上滞后于电源电压的建立

楼主:
感谢蚂蚁和netjob的回复。
关于加软启动的,是加在初级还是加在次级比较好?

网友B:
应该是开机产生的尖峰超过了你吸收电路的范围,
1、可以调整一下变压器工艺减少漏感产生;
2、调整一下RCD参数;
3、在开关管部分也可以考虑增加RCD;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软启动加在初级。

楼主:
又是一位BZ级人物哈!!
软启动,在光耦处并了个100PF的电容,但效果不是很明显,还有没有其他好点的软启动方法。

楼主:
没有更好的软启动方法了吗?

网友D:
这“开机瞬间”,指的是接上220v电源瞬间,还是接通负载的瞬间?

网友B:
提高你的过流监测点,避免开机瞬间占空比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