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运放电路,谢谢!

楼主(2010-03-24):
这个电路负反馈电阻接到正相输入端,但运放却工作在线性区,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这是电路图,第一次发帖,忘了

网友A: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这图真丑,什么工具画的啊

网友:
最右边那个电压表两端都接地怎么还会显示+5V啊?? 什么仿真软件啊 对不对啊

网友B:
这图是海神。porteus画的,个人认为模拟电路还是multisim10.0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