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HAL的内部到底是谁什么?

楼主(2010-03-24):
硬件描述层里边到底有些什么?
硬件的驱动和顶层的C接口,这些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这个百度也能查出来吧

网友B:
百度能查出来,
不过不好理解吧。
HAL挺难得,

网友C:
硬件抽象层是位于操作系统内核与硬件电路之间的接口层,其目的在于将硬件抽象化。它隐藏了特定平台的硬件接口细节,为操作系统提供虚拟硬件平台,使其具有硬件无关性,可在多种平台上进行移植。 从软硬件测试的角度来看,软硬件的测试工作都可分别基于硬件抽象层来完成,使得软硬件测试工作的并行进行成为可能。
硬件抽象层大概分为以下几点HAL:
*上层软件
*虚拟驱动,设置管理模块
*内部通信SERVER
*内部以太网
*内部通信CLIENT
*用户接入口
硬件抽象层接口的定义和代码的设计具有一下特点:
*硬件抽象层具有与硬件的密切相关性
*硬件抽象层具有与操作系统无关性
*接口定义的功能应包含硬件或系统所需硬件支持的所有功能
*接口定义简单明了,太多接口函数会增加软件模拟的复杂性
*具有可测性的接口设计有利于系统的软硬件测试和集成
硬件抽象层对用户设备接口的功能模拟主要由虚拟驱动模块完成,包括数据包的收发及协议报文的预处理等工作,为上层协议软件提供标准的API函数, 而对用户设备的接口管理则由上层网络管理软件通地设备管理模块对其进行管理配置及监控,内部通信模块运行于内部队以太网络,协调各模块之间的功能接口,保证从处理单元与主处理单元之间实时可靠的数据传输.

网友D:
LS很热心啊,学习了

网友E:
最终是由译码器实现!

网友F:
确实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