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ash programmer的不能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0-03-24):
刚才用flash programer下程序下不进去,提示说0x0000000 failed,半天都找不到原因,大侠们能帮忙分析下吗?在线等!

与之前正常使用的时候之唯一区别就是:我用ADS编译的时候将Ro-base改为了0x30000000了,就是ram的地址空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我用过H-JTAG的H-Flasher烧写过flash,不过烧写的时候是需要ram空间的,需要先用仿真器把访问RAM的总线初始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