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模拟开关切换通道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0-03-24):
使用一片AD采集多路模拟量时,用ADG508做切换,在切换通道时信号抖动出现过冲信号,而且抖动时间较长,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采集,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此问题。(由于采样率要求500K较高,不能用延时的办法)。

谢谢!

楼主:
期待高手的答复!

网友A:
这种现象是各通道之间的直流电位不同造成的,可以在通道输入加高通滤波器减小直流电位解决。

网友B:
我们公司正在研发此类产品,只是刚起步。你的这种应用在国内国外都有类似的产品,还有,你的500kSPS的采样速率太高了,只有美国的NI公司有这样高速率的DAQ.

网友B:
你百度一下‘采集卡’就知道了。

楼主:
3楼的回复没看明白?

4楼、5楼的看来是设计类似的电路,有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呢? 谢谢!

网友B:
我也是刚开始设计,我查看了一下国内外同类产品,觉得你的500kSPS采样速率非常高,我想你是16bit采集,或者是更高。所以,你设计的硬件能力应该到不了500k,因为你说你不能在2us内建立一个相当稳定的电压,所以你只能降低你的转换速率。还有,我也做不到解决500k的速率,我设计的是250k,但是是在16bit精度以下,这个可能是不好解决的,因为台湾的采集卡好像也做不到这么快,USA的可以,那不具有可比性,他们整个国家就是科技主导行的,这是整体性差距。

楼主:
我做的是500K,12BIT的;500K的采样速度不高,可以查查凌华等公司的技术资料,采样速度可以做到1M。模拟开关的通道干扰问题怎么解决,是限制提高采样速度的关键,现在我也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期待更多的回复

网友B:
我几个月前设计了80通道250ksps的DAQ所以对同行产品了解一点。我再次浏览了凌华相关产品,仍未见其有如此高性能的产品。我不清楚你为什么认为500ksps不高。若就one channel one ADC而言,12bit量化精度,可以做的很高,我前年设计了一版双通道12bit@250MSPS的Digitizer。但对于scanning模式,这的确很难,我至今无法实现。不知道你是多少通道,如果通道较少,可考虑独立通道采集,那样容易实现。

网友C:
电路设计也是关键,最好能发出部分图来让大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