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er5.0 SP2 輸出Hex錯誤

楼主(2010-03-24):
Compile沒問題但是輸出Hex出錯,咋整呢?

网友A:
LZ说具体点,截个图看看

楼主:
現在換了編譯器(不是HI-tech),一調用用戶模塊的API函數就出錯(比如開啟I2C功能),是什麼原因呢?
錯誤提示為 :udefined symbol'_EzI2C_start';udefined symbol'_EzI2C_SetRamBuffer';udefined symbol'_EzI2C_SetAddr'
是用C寫的。

网友A:
主程序一般先set up buffer 用EzI2Cs_SetRamBuffer(),
再I2C start用EzI2Cs_Start()。
还有看看模块Properties中的name是否和代码中的一致。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C:
繁体字看的好头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