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科技的液晶显示用的什末方案

楼主(2010-03-24):
串口彩色液晶,主要是驱动方案,瑞萨,和流明都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但是也有更大众化,和低成本的方案,那就是使用大容量的cpld和ram结合,价格更低,但是gui的是如何引用的呢?有空大家聊聊

网友A:
我知道。
成本大概约在100rmb。
四层板。
如果用他的方案,如果你一个人做的话,我想你至少要花上半年时间才能做成熟。
软件工作量比较大。同时要对电路的原理非常清楚,并且很多关键代码必须要用汇编才能实现(太多汇编代码了)。
要仿他的方案就是跑能程序并把屏驱动起来也要花上你一个多月的时间。

网友B:
这个成本价,比直接用S3C6410还高~~~~:funk:

网友C:
FPGA+RAM  自己流的片子。

网友B:
自己流片,价格也不便宜呢!

网友D:
我有类似的方案,在数码像框的平台上开发的。
MSN:zhugn_68@hotmail.com

网友E(2010-05-13):
迪文还不错  不知道用什么方案   核心技术在于那个M100  M600的模块里

网友F(2010-08-16):
这里又有一家,里面大概是一个arm系统,软件工作量很小,号称“0”代码实现GUI。

www.quick-device.com

网友G(2011-03-07):
我是迪文的,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交流下 caiyuanswer@163.com

网友H:
我用迪文的串口液晶 ,坏了几个,返修了好多次,仍然是坏的就给我寄回来了。感觉小批量服务很差。老是推荐大屏,贵的。唉。模具开好了,大屏的不是不想要,是又要开模。。。。。无穷无尽的烦恼。。。

网友A:
那你等我开发好和迪文一样的驱动模块后,用我的模块,自己组模组。呵呵!

网友G(2011-04-14):
邮件联系我,咱们交流下 caiyuanswer@163.com

网友A(2011-07-19):
我的模块做好了,C8051F120+SRAM。800*600以下的屏基本上都可以驱。触摸,RTC,按键等基本上迪文支持的我都支持,除了模拟视频输入。

网友I:
草履虫,发上来大家欣赏欣赏,单子就有了哦。

网友I:
感觉跟DW的没什么区别呀

网友A:
当然有区别了.
DW的K600如果想支持触摸屏+KEY+RTC的话,需要另加一颗MCU去做.
我的板子少了一个UART接口,因为我的触摸屏+KEY+RTC一个模块全都包括了.
虽说用了相同的MCU,但是文字和图像处理的速度更高.
我的接口的连接器是1.27的排针,更有利于客户的生产.

我这么一说等同于在技术版块做广告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J:
迪文在众多网友的关心关注下茁壮成长,谢谢大家,给力2011,产品成功批量销售到欧美国家,成为国内首款大批量销售到海外的串口液晶
人机界面是产品的面子,随着迪文的壮大,更多更稳定更优质的产品将惠及广大国内用户,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J:
串口屏开发的几个技巧
使用迪文24位色(H600内核)串口屏的几个开发技巧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显示HEX参数
有一条0xC108的参数显示指令,可以不用再进行烦人的HEX到ASCII转换计算和显示格式转换,比如字体大小,显示几位小数点,无效的零显示不显示等,只要把显示的HEX数据发给迪文屏就可以了。
0xC108指令的另外一个用途就是特别多参数(比如一屏显示200个参数)显示时,可以同时显示出来,避免了一个个蹦出来的效果。
2.        指针表盘
做一个表盘的底图和一个指针的底图,利用0x9E图标旋转指令让(多个)指针在表盘底图上指定角度和中心旋转,可以设计出非常漂亮的指针表盘,比如汽车仪表板、时钟、旋转的马达等。
3.        曲线缩放
0xC106指令可以让用户指定X轴取样间隔、Y轴放大倍数和零点位置,而迪文屏自动对数据进行处理,实现曲线自动缩放,用户只需把A/D的结果传送给迪文屏就OK了。
0xC106指令的另外一个用途就是通过修改显示的指针,可以很方便实现历史记录回放,对RAM缓冲区小的单片机尤其适合。
4.        触摸屏界面自动切换
使用触控界面开发工具(集成在迪文串口调试助理里面),可以事先安排好触摸屏界面的操控逻辑,把生成的配置文件下载到迪文屏0x1E字库位置,并使用0xE0(0xE3)指令修改Para1.5=1启用触控模式,那么触摸屏界面间的切换将无须用户代码操心了。
在需要用户代码干涉的界面触发按钮下绑定一个“回传代码”,可以在界面切换需要用户代码干涉时自动回传预设的代码。
5.        触摸屏录入
凡是开发过GUI的大虾们都清楚,参数录入是个让大家头大的事情,尤其是当参数录入时,软件其它功能还要正常更不容易。迪文触摸屏有条0x7C指令让触摸屏录入非常简单。0x7C01是对ASCII字符(比如参数设定)的录入,0x7C02是ASCII和中文GBK拼音的混合录入。
发送0x7C指令告诉迪文屏启动指定参数录入后,用户代码就不用管了,录入结束后,迪文屏会自动上传指令告诉用户代码录入的是哪个参数,录入内容是什么。由于迪文屏按照多任务来处理0x7C指令,录入期间,用户代码可以正常操作迪文屏其它功能(比如曲线照常变化),不会因为录入而中断。
GBK拼音录入其实是基于预装在迪文屏0x01位置的词库实现,用户可以通过修改词库来实现对一些特殊符号的快速录入,比如迪文预装词库就设计了用"BD"来录入所有全角标点符号。
6.        需要经常重复执行的指令(比如动画显示)
使用0x9A自动指令组执行来实现。
7.        时钟的使用
0x9B指令可以把时钟按照指定的字体大小和颜色自动叠加显示在界面的指定位置;
0x9B指令还可以回读当前时钟,包括公历和阴历(农历)时间;
0xE7指令可以修改时钟。
8.        视角的调整
通过0xE0(0xE3)指令调整Para1.2和Para2.5,可以实现4种不同视角(0/90/180/270旋转)的软件调整,以适应不同的应用。
9.        不要高频度重复显示
尽管迪文屏的处理速度已经非常快(800×600分辨率,1秒可以全屏显示18幅图片或10万个16×16的汉字),但是由于指令集极其精简,致使通信时间远低于处理时间,高频度重复显示,可能还是会导致串口缓冲区溢出(迪文屏最多可缓冲24个未处理的串口数据帧)而丢帧,引起显示错误。
简单办法是检测硬件BUSY信号或者合理速度(比如100mS以上间隔)的全部刷新界面所有活动内容一次。
10.        一定要请专业美工设计界面
对于迪文屏真24位色显示(比一般DVI接口的显示器显示效果还棒),如果不请个专业美工帮助设计界面,那实在是浪费。有个大概轮廓,请专业美工帮忙的开销并不大(大约30-200*币/页面,一般产品也就10来个页面),让产品的GUI超级炫,这个钱花得绝对值。

网友A:
1. 视角的调整:如果我现在是800*600的,下载的时候也是800*600的,应用的时候用0xe0(0xe3),你的方案难道能够调整视角成90/180/270.写汉字的时候,难道也可以按600*800显示????

网友J:
要不要买一个回去试试呢,呵呵
有空过来聊聊

网友A:
买一个试试? 我对于你们的M600和k600的方案(包括所有芯片及实现方式)太了解了.我只是想说,不要误导使用者. 谈技术的话,要诚实.不要说一些不现实或者有歧义的话.

网友J:
不能实现的功能当然不会说

网友K(2011-12-08):
大家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智能串口终端产品:
1.我们的产品是基于高档HMI产品的硬件平台(主频400M),速度我就不说了。
2.软件上可以和迪文的软件,包括命令,无缝连接。就是说你不需要改任何地方,直接更换我们的屏使用。
3. 我们的标配产品就带有迪文高端才有的矢量字库,90度屏幕旋转等功能。图片下载也标配usb下载口。
4. 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放心全国最低价。(要知道我们可是用的高端处理器)

最后,大家可能关心产品的性能,这里告诉大家一点,我们是专业做高端HMI产品的,10年的经验。

网友L(2012-03-12):
我也来伸个头 和迪文的尺寸一样的模块 大家看看可以参考一下 www.chrfid.com

网友M:
也用过迪文触屏,用的AR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