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E的TAMPER和摇杆右键在相同EXTI上能否同时启用?

楼主(2010-03-24):
我想用所有除了WAKEUP以外的按钮来进行控制.但是搞了半天都无法让TAMPER按钮和摇杆的右键正常被辨识.问题出在于两个都同在EXTI_Line13上 只是不同的GPIO群组.
目前我是用以下的方式来判断中断,不知道有谁比较有经验能教教我么判断到底是哪个按钮触发了中断?

if(EXTI_GetITStatus(TAMPER_BUTTON_EXTI_LINE) != RESET && !STM_EVAL_PBGetState(Button_TAMPER)){
...
   EXTI_ClearITPendingBit(TAMPER_BUTTON_EXTI_LINE);
}else if(EXTI_GetITStatus(RIGHT_BUTTON_EXTI_LINE)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RIGHT_BUTTON_EXTI_LINE);
}

#define TAMPER_BUTTON_PORT          GPIOC
#define TAMPER_BUTTON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TAMPER_BUTTON_PIN           GPIO_Pin_13
#define TAMPER_BUTTON_EXTI_LINE     EXTI_Line13
#define TAMPER_BUTTON_PORT_SOURCE   GPIO_PortSourceGPIOC
#define TAMPER_BUTTON_PIN_SOURCE    GPIO_PinSource13
#define TAMPER_BUTTON_IRQn          EXTI15_10_IRQn

#define RIGHT_BUTTON_PORT           GPIOG
#define RIGHT_BUTTON_CLK            RCC_APB2Periph_GPIOG
#define RIGHT_BUTTON_PIN            GPIO_Pin_13
#define RIGHT_BUTTON_EXTI_LINE      EXTI_Line13
#define RIGHT_BUTTON_PORT_SOURCE    GPIO_PortSourceGPIOG
#define RIGHT_BUTTON_PIN_SOURCE     GPIO_PinSource13
#define RIGHT_BUTTON_IRQn           EXTI15_10_IRQn

网友A:
你只能使用一个引脚用作中断引脚,你在初始化时已经设定了,另一个就没有效了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
                                                   ^^^^^^^^^^^^^^^^此处只能设定一个GPIO口。

楼主:
原来如此
看来即使板上有8个按钮 能同时中断的也只有6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