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匠人,3.3V SPI电平 与 5V SPI电平能否直连?

楼主(2010-03-24):
(无正文)

网友A:
隔个几百欧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B:
抛砖如下,希望能引出好玉来,不是抢匠人的风头哦

不用转换芯片常见的方法:(1)采用2L的方法直连,电阻常用330或470欧姆;(2)采用二极管隔离:3.3V主机的SCK SI SS接二极管负端,5v从机的SCK SI SS二极管正端;3.3V从机的SO接二极管正端,5v芯片的SO接二极管负端;(3)比较变态的做法,用开集/漏+上拉的方法转换电平;
    其中方法2对时钟速度有限制,需要注意。

   楼下拍砖的,赶紧的,必须的...

网友C:
看不懂,楼下的丢块砖给我,我去砸3L。

网友B:
4L 不好意思 我之前看成5V主机3.3V从机了

网友D:
谁主谁从其实都一样。提示楼主,考虑3个问题
1.引脚特性
2.信号速度
3.功耗问题
方案多种多样哈……

网友E:
隔个电阻,留个上拉的位置,
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F:
如果不计成本,最好加个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G:
这个要把输入和输出口分开来分析:

1、单片机输出口如果输出“1”(3V),能否被外围芯片正确识别为“1”?如果可以(大多数情况下应该都可以),则输出口没问题。如果不能被正确识别,则要加电平转换。

2、接下来考虑单片机输入口,
            如果外围芯片给过来的“1”是高阻态(也就是开漏输出性质)挂3v上拉,那没问题。
            如果外围芯片给过来的“1”直接是5v(也就是推挽输出性质),那么要考虑单片机的输入口是否能做到5v兼容(比如STM32就可以)。如果是,那也没问题。
            如果以上两个条件都不满足,那么就要加电阻限流,或者电平转换。

网友H:
PIC的就可以直连,因为PIC的数字IO大都是容忍5V输入的(除非是带PPS的,你把SPI配置到模拟口去了)。

网友I:
我明白3L的意思了,其实可以参考AVR最简单的ISP并口下载线电路,

就是用330欧电阻作转换,但是,我觉得还是用三极管作电平转换比较好,至于速度问题,可以

找一找速度快一些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