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笔段型液晶问题

楼主(2010-03-24):
采用的是动态驱动方试,有4个COM口.4个COM有上下拉电阻22K 工作电压为3V.
  出现的问题是:显示正常,但不要点亮的段有微亮现像.请问这是啥问题.

网友A:
每显示一个com完后 关闭所有显示一段时间(很短) 试试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不够5V低电平没有0V 与电源之间有压差,倒至有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