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段码液晶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3-24):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是动态扫描驱动吧!

楼主:
我是用带LCD驱动的单片机驱动的。

网友A:
是不是电压超过笔段液晶的工作电压!

网友B:
是不是P1口接LED灯同时接数码管阿

网友:
液晶显示器会有一个显示阀值,当显示部分的两极压差超过该阀值时,在规定的视角可以看到清楚的显示。

如果你使用的是动态扫描方式时,不显示的地方两极间仍有压差,只是压差没有超过阀值,所以在正常视角下看,都会有一点显示的(你换一个角度看,看的更清楚),这是正常现象,并不是问题。(一般可调整LCD驱动的工作电压,当电压调高时,显示会整体变浓,反之会变淡的)

问题在于,如果调整LCD或驱动电路,达到最佳的显示效果。一般都是让LCD厂去调整,除非是在原始开发阶段才会去调驱动电路。

网友C:
正常现象,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