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芯片DS2431的code rom 问题 高手涉足!(急!)

楼主(2010-03-24):
已成功读出了64位数据,其家族码为2DH,加48位的系列号,再加最后8位的CRC码,但是根据CRC公式计算出的CRC跟接收到的CRC码不一样。怎么回事?是不是其计算方法跟标准CRC算法有差异?
  还有就是已成功接收了64位数据,不发送控制指令,再接收一个字节(也就是第九个字节)是不是为00H.

楼主:
希望有接触这IC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应该看器件手册,CRC算法的生成多项式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就不同,根据器件手册中所载CRC算法标准(如CRC16、CRC CCITT等)即可知生成多项式,然后自行计算比较即可。

楼主:
但是算出来的结果和接收到总能匹配吧?

楼主:
已成功接收了64位数据,不发送控制指令,再接收一个字节(也就是第九个字节)是不是为00H.

网友A:
如果生成多项式不同,得到的结果就不同,如何能匹配?再说,如果你的算法有误,那更是“匹配”不了。关于CRC,去通讯技术栏目看我写的关于CRC计算的老帖。

楼主(2011-12-12):
多谢chunyang老师,一年多了,才来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