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看人体波形

楼主(2010-03-24):
闲来无事,使用示波器的时候相信大家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用示波器看自己的波形,就是手指摸在示波器探头看波形,
示波器出来的是个非常有规律的波形,幅值就不去管他了,
但是频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是个非常标准的50HZ,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是50HZ,难道和市电有关?或者市电为什么大都
是50HZ?
     电发明的时候,频率是根据人体的50HZ定的?
     人体这个50hz是怎么来的?
    一些触摸电路是否是根据这个50HZ来做的?

网友A:
这可不是什么“人体波形”,是50Hz交流电的感应,人体像个天线,在北美,“人体波形”都是60Hz的。

网友B(2012-02-13):
好吧  这个 经典诶

网友C:
交流回路,来自于工频电网

网友D:
明显是工频感应波形

网友E:
我按楼主的方法去试了一下。。结果是我触电了。。。NND .谁把示波器的外壳地线接到火线上去了。我*。。。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人体成了天线了啊。。。。
这辐射真的到处是啊

网友G:
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50或者60hz

网友H:
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50或者60hz
引用 网友G:

发电机不能转太慢,也不能转太快;50~60Hz正好。

网友I:
下次带个示波器去飞机上试下...

网友H:
下次带个示波器去飞机上试下...
引用 网友I:

示波器一定要是直流供电的。

网友I:
电池供电。

网友J:
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50或者60hz
引用 网友G:

频率太高,传输线的电感、电抗就大,传输损耗就大;
频率太低,会造成发电机、变压器的体积太大、造价太高。
50Hz或60Hz是综合起来最佳的结果。
另外,50Hz直接用来照明,不至于有可观察的频闪,但不能再低了。
为了降低发电、用电器的效率,在短距离上也有采用更高的频率的,例如飞机上的400Hz。
最后,50Hz与发电机的转速关系不大,比如低速的水轮机组,照样能发出50Hz,只要增加发电机的极数即可。2极发电机需要3000转,4极就只需要1500转,以此类推。

网友K:
这个50HZ还是根据机械特性有有关的,最初的发电机,是想让他转快点,可是由于机械制造水平的限制,太快了,容易把转子散架了,因为发电机是三相的,50HZ时候,已经是3000转了,再高于3000转,发电机受不了,可别甩出去了,但在当时,有些技术先进点的国家,就能让电机转的快点,比如日本,是60HZ,转速更高

网友L:
这么神?浮云~~~

网友I:
这个50HZ还是根据机械特性有有关的,最初的发电机,是想让他转快点,可是由于机械制造水平的限制,太快了,容易把转子散架了,因为发电机是三相的,50HZ时候,已经是3000转了,再高于3000转,发电机受不了,可别甩出 ...
引用 网友K:

——那时就没人研究出多极发电机和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