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弄转我的直流风扇

楼主(2010-03-24):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接上就可以啊,这么胆小,烧了再买个贝,你的开关电源指标是最大0.5A,除非是恒流源!

楼主:
对,最大0.5A,呵呵,最近老是烧东西,烧的怕了,转肯定是能转,就怕给烧了,公家的东西毕竟不是自己的啊

网友B:
电源功率大于负载功率才是安全的,烧电源,除非负载功率比电源功率大或者接线有误。

楼主:
多谢,再问一句,比如我6V的电源接在5V工作电源的LED上,电流我控制在LED的额定电流,电压大一些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我有一个24V0.09A的直流风扇,和一个24V0.5A的开关电源,我直接接上应该不行吧,电流有点大,请问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弄转这个直流风扇?先谢谢了
引用 楼主:

你开关电源的功率 比风扇的功率大  为什么不可以的呢??

楼主你是不是故意出道题目来考一下大伙的啊 ???

楼主:
楼上可别这么想,我真的是没有把握,大菜鸟一个,问的问题过于简单大家千万别见笑

网友B:
供电电压高于负载的额定供电电压是否安全要看负载的特性,负载若因此增加的功率在负载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是可行的,否则就不可以,具体到LED而言,你去看一下PN结的VA特性曲线,PN结导通后,稍增加一点电压,电流就会呈指数激增,故超压是不可以的,但LED没有什么5V工作电源一说,那是整体电路的工作电压,楼主提到的“LED”是否可以6V供电得看该电路的具体设计。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不是过于简单,而是在于基本概念尚未清楚,建议好好看书,至少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多谢春阳

同样感谢另外两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C:
这是白痴问题,原则上电源的输出电流必须比负载大,你的开关电源是24V10A,带24V0.09a的风扇也行

网友D:
在开关电源,不见得负载轻就是好事,恰恰这可能是坏事,深入研究开关电源的原理便知道!

网友E:
多谢,再问一句,比如我6V的电源接在5V工作电源的LED上,电流我控制在LED的额定电流,电压大一些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我这么理解对吗?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你的电源怎么样了。我现在用的电源会恒流工作情况下,把输出电压减低。
如果电源没有这个功能,就看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控制电流了。

网友F:
电源带的负载功率最好是自己的80%以下

网友G:
接一个限流电阻!应该不会烧开关电源的,只是风扇功率会低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