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标的e6e,阻值是多少啊?谢谢了!

楼主(2010-03-24):
(无正文)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万用表量一下?

楼主:
不是有个贴片电阻阻值对照表吗?
电阻在电路板上 不想焊下来 不方便测量

网友A:
。。。焊下个电阻10S都不用吧

网友B:
普通烙铁加热不只10秒.特殊温控的可能10几秒够了

网友C:
哪个厂家的吗?

网友D:
1%的电阻标号,都有些怪。 之前在哪里看到过一个表格。
http://www.marsport.org.uk/smd/res.htm
e6e貌似啥都不是。 楼主再看看仔细

楼主:
电阻上的标识为e6e,没错,我也焊下来测量了,大约38k欧姆,谢谢各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