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一个问题

楼主(2010-03-24):
我在lm2596的datasheet上看到电感选择上标有“L15,L22,L33”等等,请问这个是什么含义?

网友A:
仔细看手册,每种标号对应相应的电感值,在下面的图形中也有相应的电感值的选择,手册里教你了电感的选择方法

楼主:
但是不解的是同一电感值对应了多个编号,比如33UH时对应了L23,L32,L40,这个应该有区别的吧!不是很清楚,高人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惭愧啊,终于在2575的资料上看到了,原来是电感的编码,多谢2楼的。送上10分以表感谢。

楼主:
看来高手都比较忙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就别指望高手来回答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