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Q值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楼主(2010-03-24):
滤波器的Q值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A:
Q值决定了临界抑制比,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高Q值滤波器的频率转折点像坡度很陡的峭壁,而Q值很低的话就像平坦的小山坡,哪个性能好不用再多说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谢谢:)

网友B:
Q值过高也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

网友C:
Q值越高,过渡带越窄,滤波器越不容易实现。

网友D(2015-09-21):
按照公式来说,也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