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Bus Hound能否抓取非Hid设备类的枚举包

楼主(2010-03-24):
如题,想问问各位大侠,BUS HOUND 能不能抓取枚举过程中的握手包,就像usb bus 分析仪一样。与pc握手的是c6747的usb模块,不属于hid设备。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只能抓到数据包

网友B(2010-04-23):
设备的枚举过程确实很关键!
建议你多看英文资料!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C:
抓不全,除了设置地址之前的,大部分都能看到。方法如下:
1. 先插上设备,然后再启动bushound。
2. 在bushound里选择该设备,然后开始抓。
3. 拔下设备,然后再插上。这样就能看到部分枚举过程。

good luck!

网友D(2012-10-09):
Bus Hound只抓取到下面发送上来的部分数据?也可能是下面只发送了部分数据,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