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27开关电源中P6KE200A什么作用?

楼主(2010-03-24):
TOP227开关电源中P6KE200A什么作用?怎么好坏呢!见有给并联个RC也有串RC再并接的哪个效果更好呢?

网友A:
瞬态抑制器,带A好象是双向的,抑制电压大楷在200V左右,类似压敏电阻

网友B:
A是单向的,AC才是双向

楼主:
怎么好坏呢!见有给并联个电容+电阻也有串RC再并接的哪个效果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