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麦克输入和耳机输出可以用相同型号的放大器吗?

楼主(2010-03-24):
(无正文)

楼主:
这种音频的放大器该怎么选呢?看哪些参数阿?

网友A:
麦克风输入的放大器要求高增益,低噪声,主要是电压放大。
给耳机提供信号的放大器要求低噪声,较大电流(相对),主要是电流放大。

网友A:
还有带宽,压摆率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