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推挽电路分析

楼主(2010-03-24):
书中讲到“当输出端不取出电流时,发射极电流不流动,效率高” 请问这是怎么分析的?输出端不取出电流是不是相当于无信号时?
补充一个问题:下面这个图,无信号时为什么输出为零,而且基极电压为0.6V?

网友A:
反相器+扩流
输出端不取出电流是指1脚无电流流动,不一定是指无信号。

网友B:
先有因后有果。
因    无信号输入;
果    输出不取出电流。

网友C:
第二个问题,是由运放加上三极管的大环路直流负反馈自动形成的。
楼主好像没有学过运放。如果学过的话,将三极管射极输出看成运放的一部分,自然得出三极管发射极为零的结论。
一个电阻串联一个电阻,还是一个电阻,一个放大器串联一个放大器,还是一个放大器。

网友D:
楼主推挽射随器有交越失真

网友E:
推挽电路输出三极管的发射结上并联一个电阻比较好,小信号时直接由运放输出电流,可避免运放输出在零点附近的电压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