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2478+128M nandflash

楼主(2010-03-24):
有谁知道Lpc2478能否外挂K9F1G08(128MB)这么大的nandflash啊?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DATASHEET,看一下它的地址线能不能带这么多

网友B:
绝对可以!NAND是多字节输出的地址。可以由软件控制!

网友C:
3L说得对,可以,其实只要是SLC类型的NAND FLASH都可以,常用的最大容量可以支持到K9F8G08-8Gbit

网友D:
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