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B他们为什么走直角呀

楼主(2010-03-24):
PCB, pc, AC

网友A:
纯属个人爱好吧?就这几个东西,我是看不出里面还有啥为什么的含义

网友B:
纯属个人习惯。呵呵!
不一定就好。

网友C:
新手练板子。

网友D:
无特殊要求的小扳子,直角看起来舒服.

网友E:
路过的,貌似弯角的好??

网友F:
开始学习,还是找规范点的板子看看。

网友G:
西门子的工控板很多走线都是直角的,低频的模拟信号这种小板子直角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网友H:
一定是自动布线的结果,省时间呀

网友C(2010-04-29):
这要么是国外的板子,国外的工程师不能用盗版软件只能拿个画图软件还是其他免费的软件花的。

网友I:
并不完全是直角吧,那个直角边缘是圆角也可以吧

网友J:
有看到拐角的,低频走直角没多大关系

网友K:
主要是低频电路,无特殊要求

网友L:
现要搞清是什么电路板噢

网友M:
是为了美观吗?

网友N:
如果线比较宽,频率不高的情况。可以有直角。一般未经正规,专业的LAYOUT训练的人。做出此类设计的人比较多。

网友O:
我没有看到一个直角。

网友P:
不是不能走直角,这个简单的有必要走拐角吗。一点不会影响板子性能,直角走线信号又不会干扰到其他元件

网友Q:
不见得是好榜样。信号质量可能没问题,但是这样画板肯定不够环保:lol

网友R:
这种板子有直角没有问题的,直角在低频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