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放大电路与三极管结合的偏置问题

楼主(2010-03-24):
上面图中  为什么当偏置电流过大,则OP放大器就不能驱动偏置电路?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偏置是给三极管定一个适当的工作点。如果偏置过了头,自然其工作点就不再合适(在此Re上的压降会过大),这样其输出将变得非常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说放大器不能驱动呢?跟放大器什么关系呢?

网友A:
运放的负载过大(负载电阻过小),故影响其驱动。

网友B:
楼主问的应该是为什么三极管输入要偏置在0.5mA吧,这是因为运放的输出电流有限,太大的话会驱动不起来,
可以这样理解:你可以假设运放输出是13.8v时,则下面的27k电阻就要流过0.5ma*2 = 1mA的电流,而此时上面的27K电阻流过的电流为0mA,则运放的输出要能提供1mA的输出才能有13.8V的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