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中有没有播放mp3的接口?

楼主(2010-03-24):
RT,要求基本上是这样的,把一帧mp3数据,传入该函数,然后就能够放出声音,或者,把一帧数据传入该函数后,再调用其他的函数,能放出声音。
如果有这样的函数,是哪个?在哪里?
谢谢大家!

网友A:
mtk 6225支持mp3,amr,aac硬解码

网友B:
mp3解码的函数都在Daf_drv.c里。

网友C:
MS没有这个文件吧!

楼主:
是这样,加入我有一个Mp3文件,我想播放它,我该怎么做?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读取文件中的一帧数据(这个应该好做),然后解码(从LS知道,可能不太容易,因为我这里没有Daf_drv.c文件),然后播放(这个还不知道用什么接口)。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另外,在symbian下,好多的东西都是异步调用的,在MTK下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D:
或者这么说吧,假如说我有一段PCM数据,用哪个接口播放呢?

网友E:
MTK下有播放剪辑的接口,效果很不好:
mdi_audio_play_string()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解决的话介绍下经验!

网友C:
它的驱动里面必须有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