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欧姆电阻有哪些作用啊?

楼主(2010-03-24):
各位大狭们能不能帮忙告诉下0欧姆电阻有哪些作用啊?都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到BLOG系统中搜索,很快就有答案:http://blog.21ic.com/

网友B:
看到0欧电阻盘上标示有正负1%5%的误差,弱弱的问一下O欧电阻有误差吗????

网友C:
0欧姆电阻当然有误差,不然除非你是用超导体,否则不可能做出真正0欧姆的电阻的。

只是...
如果分母为0的话,那多少才是1%、5%呢?
呵呵...

网友D:
这个小子  这个问题不错

网友E:
长这么大,还真没有见5%和1%的0R电阻。

网友F:
一直不明白0ohm的误差是怎算.

不知是不是:
和与相同误差的其它电阻使用同工艺,同材料等生产的电阻,误差也相同...

网友G:
那他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H:
跳线  等等!!!

网友I:
这个页面上有详解,自己看看:http://www.dzcny.com/thread-627-1-1.html

网友J:
以下是摘自春阳的BLOG,在这里共享了,感谢春阳。

0欧的电阻,在电路中有何用?
我们经常在电路中见到0欧的电阻,对于新手来说,往往会很迷惑:既然是0欧的电阻,那就是导线,为何要装上它呢?还有这样的电阻市场上有卖吗?
其实0欧的电阻还是蛮有用的。大概有以下几个功能:①做为跳线使用。这样既美观,安装也方便。②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地线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③做保险丝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来做保险丝。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此将就了。④为调试预留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安装,或者其它的值。有时也会用*来标注,表示由调试时决定。⑤作为配置电路使用。这个作用跟跳线或者拨码开关类似,但是通过焊接固定上去的,这样就避免了普通用户随意修改配置。通过安装不同位置的电阻,就可以更改电路的功能或者设置地址。
        0欧的电阻不但有卖,而且还有不同的规格呢,一般是按功率来分,如1/8瓦,1/4瓦等等。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有点了解了!

网友A:
长这么大,还真没有见5%和1%的0R电阻。
引用 网友E:
电阻越小,精度越难保证吧?

网友K(2010-06-24):
xie xie a  15楼

网友L:
我以前是做贴片电阻的,0欧的电阻只能做到不大于50m欧,不能做到1%或5%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