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手机内是否有存储卡?

楼主(2010-03-24):
在程序开始的时候,我想判断手机内是否含有存储卡,是不是用文件判断e盘存在呢?
struct _finddata_t fileInfo;
int findHandle;
char fileSpec[] = "e:\\*.*";
findHandle = _findfirst(fileSpec, &fileInfo);
if (findHandle == -1) // 未找到文件
但是把DRIVE_E注掉后,findHandle的值每次都不同但没有-1

网友A:
应该是文件判断啊,不过不准确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这个非得从软件上辨认?拆开看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