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在远距离传输中的问题

楼主(2010-03-24):
在较远的距离传输信号,比如30米,信号到IO口变弱了,该怎么办呢

网友A:
那就扩大电流呗

网友B:
放大电流

网友C:
想直接用IO传输30米?

网友D:
直接IO传30米的话可以考虑笙泉新出的MA807,利用内部的差分运放和强推拉式IO来传输,传数据的时候可以用异或来模拟差分(P0 ^= 0x3)这样IO就同时动作了

网友E:
加个三极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能不能给个图啥的,偶比较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把问题描述清楚,是在30米处检测到数据,然后传给单片机,单片机与检测点距离大约30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太明白意思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参考看模电上的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