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过无线控制系统的请进

楼主(2010-03-24):
最近要开发一种无线开关。
无线遥控是电池供电,
5米内控制一个开关的开与关,无其他数据传输。
请问用哪种无线匹配芯片比较合适,
功耗尽量低。

楼主:
红外用过
想用遥控汽车的原理设计
各位还知道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A:
PT2262/PT2272

网友B:
5米内无线遥控的方法很多,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特性,我适用性.红外遥控的特点是具有方向性,技术很成熟,电路也简单,红外线调制,加TP2262编码,再用PT2272解码,也可以单片机解码. 另一种是超声波,这种方法不常用,还有一种就是无线遥控,无线遥控也是一种比较实用的一种,技术也很成熟

网友C:
传说TI的MSP430家族新出了类似的无线芯片,功耗相当低
人家的FAE说连电池都不用,
就用电磁感应,按键按下去时切割磁力线,发电启动系统,然后发出控制信号
也是用来控制灯的开关的。。。。。

网友B:
呵呵,真的很神,我很想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D(2011-03-26):
7# yytdragon 可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