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无线芯片适合

楼主(2010-03-24):
(无正文)

网友A:
5米?有阻挡就用红外吧,呵呵。即经济有实惠。

网友A:
没有阻挡哈,少打个字。

网友B:
PT2262/2272,很便宜的一对芯片,是无线编码器,可以有3的8次方个地址,典型电路就可以实现,很便宜很简单

网友C:
这个太多了。看你地址吗需要多了。也看你产品需要。用RF科技形象和价格可以提上去。也是趋势了。以后好扩展。

网友D:
PT2262/2272,很便宜的一对芯片,是无线编码器,可以有3的8次方个地址,典型电路就可以实现,很便宜很简单
引用 网友B:

lz要求功耗尽量低,PT2262+315M发射模块功耗其实挺高的

楼主:
用过PT2262/2272的朋友
一百片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各位还知道遥控车中用到的芯片是什么?
他们的功耗和价格因该低。

楼主:
芯片的地址码是用写录器还是用单片机写入?

网友C:
加我详细聊聊吧。QQ 253816584

网友B:
PT2262/2272的编码是通过引脚电平高、低和悬空三种状态实现的,你要是想不好,可以参考外边遥控

自动门的遥控器电路,很简单

网友B:
具体价格不清楚,但是不会太贵,你可以,把引脚引出来,在引出的地方上下各做一个焊盘,分别是地和电源,用焊锡连就可以了,再说你做玩具,就用通用地址码也无所谓

楼主:
最后决定用PT2262/PT2272组合F/J05V无线收发模块先试一下。
我分别发了同样的问题到EDN论坛,和侃单片机论坛
发现无论是专业水平还是热情这边是很高的。
论坛为我这样进入新领域的人指明方向,节省了好多时间。
在此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