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嵌入式开发与MTK的一些入门资料

楼主(2010-03-24):
(无正文)

网友A:
转自:http://blog.csdn.net/xuyizhu/arc ... 2607835.aspx#880033
MTK程序编译

                                           徐亦朱

1.   编写目的

本文编写的目的主要是从整体上理解MTK的编译过程,以便较快的处理编译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为以后可能的优化编译过程提供参考。

2.   简介

MTK的编译过程主要是在windows命令行下通过Makefile文件执行相应的prel脚本或c程序,将资源包生成c源程序,并与相应模块的c程序.o,.lib或.obj的中间代码,最终生成在手机上使用的.bin文件和在模拟器上使用的mmiresource.dll资源文件。

3.   编译环境

A.      编译工具和辅助工具

l        ADS1.2

l        ADS1.2_update_848.exe

l        MSYS 版本:1.0.10

l        MinGW 版本:3.1.0

l        Gcc-core-3.3.1

l        Gcc-g++-3.3.1

l        ImageMagick 版本:6.3.6 Q16

l        7-zip 版本:3.13

l        注意:按照联发科技的要求,最好上述软件采用建议的版本,否则可能会出现异常情况,导致不能正常编译。

B.      编译环境搭建

l        按默认路径安装ADS1.2,并安装848补丁包

l        按默认路径安装Perl

l        按默认路径安装7_zip

l        安装MinGW

先按默认路径安装MinGW安装包,然后解压gcc-core、gcc-g++的压缩包,讲解压后的两个文件夹复制到MinGW安装路径下。

l        安装MSYS

l        安装ImageMagick,注意:

按默认提示安装到Select Additional Tasks时,所有的选择全取消,后面再按默认安装。

l        复制7z.exe

拷贝..\7_Zip\7z.exe 至..\plutommi\Customer\ResGenerator,并改名为7za.exe。

l        复制MinGW

拷贝..\MinGW至..\Tools\MinGW。

l        复制MSYS

拷贝..\msys\1.0至..\Tools\MSYS。

l        复制ImageMagick

拷贝..\ImageMagick-6.2.5-Q16文件夹下全部文件

至  ..\plutommi\Customer\ResGenerator目录下

l        设置make.exe

改名mingw32-make.exe(..\Tools\MinGW)为make.exe,并放在tools目录下。

C.      编译环境检查

l        检查第三方软件安装情况

如果确认全部安装,可跳过此步。

将custom3rdParty.pl文件拷贝到本机,修改

4$sevenZipPath = "C:\\Progra1~1\\7-Zip";

       5$MinGWPath    = "C:\\MinGW";

       6$MSYSPath     = "C:\\MSYS";

然后运行在Tools\chk_env.exe

l        检查windows环境变量

l        检查MTK中Makefile变量是否正确

打开..\make\option.make,检查关于ADS编译器的路径设置

ifeq ($(strip $(COMPILER)),ADS)

        DIR_ARM        =  c:\adsv1_2

        DIR_ARM := $(strip $(DIR_ARM))

        DIR_TOOL       =  $(DIR_ARM)\bin

        DIR_ARMLIB     =  $(DIR_ARM)\lib

        DIR_ARMINC     =  $(DIR_ARM)\include

Endif

D.      结束

现在可以执行MAKE了,例如

Make customer_name gprs new_modis

Make CUSTOMER_NAME gprs new

E.      搭建编译环境的另一种方法

正确安装A中所述软件后,配置custom3rdParty.pl中变量,用该批处理文件自动配置剩余工作。

F.  搭建编译环境的一种捷径

当已经配置好一个MTK工程,需要在另一个工程中搭建编译环境时,有一种便捷的方法,步骤如下:

l    假设已配置好的工程MAUI.A,待配置的是MAUI.B;

l    备份MAUI.B的tools目录,如改名为tools_new;

l    复制MAUI.A的tools目录至MAUI.B的目录下;

l    用MAUI.B原来的tools目录下所有文件覆盖当前的tools目录,如复制tools_new下所有文件至tools下;

l    复制MAUI.A下plutommi/Customer/ResGenerator/7za.exe和convert.exe至MAUI.B下的plutommi/Customer/ResGenerator。

4.   编译命令与文件

MTK编译分资源的编译和代码的编译。

1)      资源的编译

a)      在如下的情况下,需要重新编译资源:

l        修改了字符串资源文件(Ref_list.txt)、字库文件(FontRes.c,L_**.h)、MMI配置文件(MMI_featuresPLUTO.h)等,这些文件位于

..\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PLUTO_MMI\  ;

l        修改了MMI资源装载配置文件,这些文件位于

..\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PLUTO_MMI\Res_MMI 目录下,这个目录下都是Res_*.*文件,是各个AP或模块的资源装载文件,包括菜单、图片和字符串资源的装载配置;

l        注意:Cust*.*文件是资源编译生成的,不能手动修改。

b)      编译方法

进入..\plutommi\Customer目录,执行remakeResource.bat。若是在模拟器上使用,则还需要在VC环境下build一下,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c)      与资源编译相关的文件

l        ResGenerator_HW.bat

在编译手机目标板工程时,有“new”,“resgen”等选项时,自动调用;

l        ResGenerator.bat

手机PC模拟器工程中,添加新资源后,需要手动调用;

l        remakeResource.bat

手机PC模拟器工程中,只替换图片或更新字符串等情况下,需要手动调用;

l        res_gen.txt

资源编译的log文件,在build目录下;

l        Makefile

..\plutommi\Customer\ResGenerator\Makefile

此文件是资源装载预编译程序的Makefile;

l        PopulateRes.c

..\plutommi\MMI\Resource\PopulateRes.c

执行资源装载,主体是函数PopulateResData(),

mtk_resgenerator.exe在执行时会调用该函数;

l        MMIDataType.h

..\plutommi\mmi\Inc\MMIDataType.h

定义AP的ID范围。

2)      代码的编译

A.      编译命令

命   令
说 明

Clean
清除所有的目标文件、库文件和日志文件,保留目录结构

New
清除并重新编译所有的文件

主要完成工作 gsm2.mak

cleanall cmmgen mmi_feature_check asngen codegen asnregen operator_check_lite update

Update
扫描资源、代码的改变,有改变的重编,无改变的不编

主要完成的工作 gsm2.mak

cleanlog cleanbin mcddll_update codegen resgen cksysdrv remake

Remake
不扫描资源,只扫描代码的改变,有改变的重编,无改变的不编

网友A:
主要完成的工作 gsm2.mak

mcp_check cleanlog cleanbin genverno libs $(BIN_FILE) done

B.      编译相关的文件

编译用到的文件主要放在make文件夹中。各个文件的简要说明如下:

文件名
说 明

Gsm2.mak
编译过程中主要执行的make文件,这个文件从命令行获得编译参数,做出相应的处理。它定义了各个参数的执行过程,包括:new、remake、update等。以及调用其它perl或c程序生成目标文件。

Option.mak
定义了编译环境中用到的工具及相关的目录,根据大的编译开关定义了小的编译和链接选项。

XXX.lis
XXX模块的.c文件

如 plutommi\MMI\MyApp\MyAppSrc\MyAppSrc.c

XXX.pth
XXX模块的.c文件存放的路径

如 plutommi\MMI\MyApp\MyAppSrc

XXX.def
XXX模块用到的编译开关,当XXX模块引用其它模块中在编译开关下定义的变量、函数或宏时,就需要将这个编译开关加进来。

XXX.inc
XXX模块用到的头文件路径,需要将XXX模块引用的头文件及,头文件引用的头文件的路径均要包含进来。

如 plutommi\MMI\MyApp\MyAppInc

XXX_GPRS.mak
定义了需要编译的模块列表、编译中包含文件和生成文件的路径,定义trace的头文件路径,全局的编译开关,用户的一些编译选项,最后定义了编译路径和目录。用户可以在这个文件中定义配置。

Comp.mak
编译和集成模块源文件,编译生成库文件。构建目标代码依赖列表,设置每个模块的编译路径及编译选项,设置生成目标lib的路径,设置生成obj的路径。

~buildinfo.tmp
包含了在Gsm2.mak和Option.mak中用到的项目和平台名称。

~compbld.tmp
包含了编译每个模块时的编译信息。

目标文件
生成的目标文件为.bin文件,位于..\build\proj目录下面,build目录为生成的一个目录。

Log文件
Log文件同.bin文件一样,也是位于build目录下,如果编译出错,可以在命令行中看到出错的模块,然后到build目录下找对应的Log文件。

MT6225r目录
包括了每个模块的依赖文件(由mak产生的.dep)。

MT6225o目录
包含所有生成的obj文件和lib文件。

C.      文件命名规则

一般来说MMI程序在plutommi\mmi或者mtkapp下面,程序源文件及头文件命名有一定的规律。

以工具箱模块为例,有三个相关目录。

Organizer                   程序总目录

OrganizerInc                头文件目录

OrganizerSrc                源文件目录

    在OrganizerSrc下创建源程序文件

Ebook2.c

    在OrganizerInc下创建程序头文件

       EbookProt.h

       EbookDefs.h

       EbookTypes.h

       EbookGprot.h

    下面介绍每个文件的作用:

u      **Src.c/**.c

本程序的主源程序

u      **Gprot.h

用来放本程序的所有函数声明,但此头文件是被别的程序所加载的,也就是说此文件所申明的都是对外接口;

u      **Gtype.h

用来放本程序所需的类型、结构、常量宏定义,此头文件同时被别的程序所加载;

u      **Gdcl.h

包括被其它程序调用的全局变量定义;

u      **Gexdcl.h

包括全局变量的声明,该头文件被别的程序所加载;

u      **Prot.h

用来放本程序的所有函数声明,但此头文件只被本程序的源程序所加载;

u      **Dcl.h

定义仅被本程序所调用的全局变量;

u      **ExDcl.h

包括全局变量的声明,但此头文件只被本程序的源程序所加载;

u      **Types.h

用来放本程序所需的类型、结构、常量定义;

u      **Def.h

网友A:
用来放本程序的资源ID定义;

u      *.*

也可以自己定义程序的命名规则。

5.   配置编译选项

XXX_GPRS.mak是用户配置文件,用户可以通过修改该文件配置编译选项。

1)      增减编译的模块

牵涉到XXX_GPRS.mak中的两个变量:

l        COMPLIST

列出所有可以被编译成.lib库文件的模块。

当在COMPLIST中增加编译的模块时,注意要在make下相应的目录中创建相应的.lis,.inc,.path,.def文件。

网友A:
l        CUS_REL_MTK_COMP

列出所有只提供.lib库文件的模块。

这些库文件要位于../mtk.lib中。

2)      将含有源文件的模块以库文件的形式编译

l        从COMPLIST中去除该模块;

l        将该模块加入CUST_REL_MTK_COMP;

l        将.lib库文件拷贝至../mtk.lib中;

l        删除make下相应的模块目录。

3)      配置编译MoDIS

MoDIS作为MTK软件开发的重要工具,常常被使用。但是由于在PC端与手机端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在编译MoDIS时,其配置选项有一些与手机端编译存在一定的区别。

在配置好手机端编译的基础上,相应MoDIS的配置还牵涉到:

l        CreateMoDIS.ini

l        Module.ini

l        CreateMoDIS.pl

以下分别介绍这三个文件

a)      CreateMoDIS.ini

MoDIS的全局配置,有7个部分配置编译:

²       GLOBAL_SETTING

网友A:
变量disbale_libs关闭MoDIS编译中不需的手机端模块,例如bootloder模块,此模块在手机端上用于引导系统,但是在MoDIS上,由于并不是真实的目标板环境,因此该模块需要取消。

变量enable_libs增加MoDIS编译中所独有的模块,例如modis_fs,由于采用了模拟的文件系统,因此在disbale_libs中加入fs模块后,在enbale_libs上加入modis_fs。

²       ENABLE_INC_PATH/ DISABLE_INC_PATH

增加或减少头文件的搜索路径,其中global为全局路径,其他为相应模块的路径。

²       ENABLE_OPTION/ DISABLE_OPTION

增加或减少宏定义,其中global为全局宏,其他为相应模块或文件的宏。

²       ENABLE_FILE/ DISABLE_FILE

增加或减少相应模块的文件。

b)      Module.ini

MoDIS目录下各模块都有.ini文件,通过此类文件,用户可以修改相应模块编译时的头文件搜索路径、宏定义选项。

c)      CreateMoDIS.pl

编译MoDIS的批处理文件,在修改一些模块,如增加国笔时需要修改。

6.   常见编译错误

1)      mtk_resgenerator.exe不能正常运行。可能是ResGenerator文件夹中的某些文件有错误。一个原因是在ResGenerator文件夹中缺少temp.rgb这个文件,并且不能自动生成。

2)      240X320屏的Font_res.c文件的错误,因为打开了中文字体的编译开关,只需要将mmi_featurespluto.h文件中__MMI_LANG_SM_CHINESE__的编译开关关闭即可。

3)      出现以下错误,"plutommi\mmi\FunAndGames\FunAndGamesSrc\Game.c", line 349: Error: C2455E: array [0] found

"plutommi\mmi\FunAndGames\FunAndGamesSrc\Game.c", line 350: Error: C2455E: array [0] found

因为默认的240X320屏幕打开的关于游戏的编译开关下没有游戏,所以需要打开mmi_featurespluto.h文件中的__MMI_GAME_VSMJ_240x320__编译开关。

网友A:
4)      现象:mmiresource模块生成错误:

"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custimgmapext.c", line 31: Error: C2456E: undeclared name, inventing 'extern int MAX_IMAGE_IDS'

"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custimgmapext.c", line 31: Serious error: C2958E: illegal in constant expression: non constant 'MAX_IMAGE_IDS'

网友A:
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custimgmapext.c: 0 warnings, 1 error, 1 serious error

原因:改变了屏幕大小后,128X160目录下的图片资源有问题。

解决办法:更换128X160目录下的图片资源,重新编译此模块。

5)      现象:Free clusters are NOT enough . Check ckSysDrv.log for detail !

    Tools\make.exe: *** [cksysdrv] Error 1

   解决办法:删除掉\custom\system\CCDH26_05C_BB目录下的

    custom_EMI.c

custom_EMI.h

flash_opt.h

三个文件。

6)      现象:在新加模块的.c文件中引用一个b.h,产生b.h中的aaa变量没有定义的错误,具体错误如下:

    原因:没有包含定义aaa变量的头文件a.h。

    解决办法:在include b.h之前include a.h

7)      现象:"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CustImgDataHW.h", line 19361: Serious error: C2934E: duplicate definition of '________CUSTOMER__IMAGES__EMPTYIMAGE_BMP'

    原因:

    解决办法:删掉CustImgDataHW.h这个文件重新编译

8)      现象:在链接bin文件时,出现以下错误: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custom_setAdvEMI (referred from bootarm.obj).

原因:custominfo.pl文件没有修改,默认只打开CCDH26_05C_GPRS.mak一 个文件,并不打开其它定义编译开关的文件,导致custom模块中的有些文 件没有编译,所以一些变量在最后链接时显示未定义。

    解决办法:修改custominfo.pl文件。

9)      现象:编译某个模块,出现错误:

Error: L6218E: Error: C2933E: type disagreement for 'mmi_phb_info_entry_list'

原因:调用mmi_phb_info_entry_list函数时传递的参数不正确,或者是函数mmi_phb_info_entry_list在调用时还未定义。

    解决办法:修改custominfo.pl文件。

10)  现象:编译时出现字符串未定义的错误,

enum_list.h:2046:

网友A:
error: `STR_ENTERTAINMENT_EXPLAIN_WOMANKNOWLEDGE' undeclareere (not in a function)

原因:可能是编译开关没打开,或者是正在使用excel表,readexcel.c中没有添加相关的头文件。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使用这个字符串ID的模块的make底下的.inc文件中没有将定义这个字符串的头文件路径加上。还要注意防止头文件引用的宏定义是不是重复。

11)  现象:执行ResGenerator.bat时到输出第一份记录文本文件时当机,并且每次都过不去。

原因:安装了Windows的更新程序导致的,具体的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安装了MSN最新版的补丁,也有可能是安装了SP3补丁所致。

7.   参考资料

1.      MediaTek.  Maui MakeBuild Design[R].   台湾,2006.

2.      MediaTek.  SOP Third Party PackPage Installation[R]. 台湾,2007.

3.      傅贵.  MMI实例培训教程[R]. 成都,2006.

4.      王仲.  MTK资源分析[R].  南京:**公司南京研究所,2008.

网友B:
好多好资料啊,谢谢LS啊,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