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压工艺设计高压电路的害处?

楼主(2010-03-24):
具体是想用2.5V工艺设计3.0~3.7V转5V的charge pump regulator或者boost DC-DC,这主要的危害在哪里呢?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换工艺除外)

网友A:
厄...就算设计的时候各个管子都在合理范围内了,也不能保证特殊情况(比如上电)下管子上压降都不超标
工艺里没有高压管子么?
适当增大L可以提高耐压,但是2.5提高到5是没什么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