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式PID温度控制中积分周期t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2010-03-24):
小弟刚刚接触PID算法,u(t) = kp * e(t) + ki * [e(1) + e(2) + ....+ e(t)] + kd * [e(t) - e(t-1)],对于上面的公式有点不理解的地方,如果我每5s中进入一次PID算法中,这样输出结果PWM1,当我下一次进入时,得到结果PWM2,但是积分相ki*[e(1) + e(2) + ....+ e(t)]中这个t是什么意思,不可能是永无止尽的往下加的吧?这个t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网友A:
积分项用于消除误差  t确实是永远无止境的加下去 就像电容累积一样 一直加下去
呵呵 不过你的程序不能用这个公式  用一个变量S(t)代替积分项的乘积项

楼主:
还是没有理解,楼上所说的变量s(t)什么意思呢?是我自己人为定义呢还是用上面公式里面的e(t)。或吧t值取个数值10,到十个周期后自动吧原来的累加值给清零么?

网友B:
t表示第t次采样
一般不用你上面的那个公式 一般用增量式PID

网友C:
因为加热器就是一个积分环节,温度控制算法最好别加积分,有积分算法就有超调,温度超调你就完蛋了.

网友B:
其实想温度控制系统这样的大滞后系统来说 有一个大林算法比PID算法要好

网友D:
想了解一下,温度控制不是可以是数字式么,干嘛还要搞积分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