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 99se 中,如何将多个网络的线宽设置为同一线宽?

楼主(2010-03-24):
如下图一所示:
现在,我想将P20-P27的线宽设置为8mil.具体设置如图二所示。
可是在我实际画板时,起作用的仅仅只有P20网络,线宽为8mil。其它的P21-P27的线宽
还是10mil.
请高手指点,这是为什么?
说明:我用的软件是Protel 99 se.
谢谢!

说明:默认的线宽是10mil.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呀?
我的问题不对吗?

网友A:
说真的,你那个Width_2的规则是怎么设置的?99SE支持多个网络与操作吗?

一般比较常用的做法是把一类线(例如地址线和数据线)归到一个Net Class网络类中,而后针对这个网络类制订电气规则。以你的情况为例,在PCB图中先按D、C打开类窗口,在Net选项卡下就是当前PCB中已定义的Net Class,默认只有一个All Nets。点击Add添加,起个威震寰宇的名字,把相关的网络添加到这个网络类中,之后对这个网络类设置的规则将应用于其所有的成员。

祝好运!

楼主:
非常感谢!
我试试看!

网友B:
按快捷键D,B。进入“设计规则”选项卡,选择Routing下的width constaint然后点右下角的Add,改Filtor kind中的参数为Net.在在下面的Net参数中改你想要设置的网络。右边的参数要怎么改,就不用我说了吧,如此法可设置任何网络。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按照3楼的,我还没有试成功;
再按5楼说的试试。